楼主(2008-05-13):
我现在在写数字滤波的程序,请问S7-300中的SM334模块是不是一个一个通道采样数据而不是同时四个通道一起采样,还有就是想问如果是一个一个通道采样,那一个通道的采样时间大约是多少,看了下说明书不是很明白,不知道哪个时间是我所需要的,还请大家能指出。
下面是说明书中的相关内容:
模拟量输入值的生成
测量原理 实际值转换
积分/转换时间(每通道)
• 可编程                                      否
• 积分时间 (μs)                            500
• 基本转换时间,包括积分时间 (μs) 100
精度(包括过冲范围)                  8位
输入过滤器的时间常量               0.8 ms
模块的基本执行时间(启用所有通道) 最大5 ms

网友A:
你查一下相关模块的硬件手册,我想模块的采样时间大概是5 ms左右,但是对你的程序来说程序也有扫描周期.只要你的程序扫描周期大于5 m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