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准备不足

楼主(2008-05-13):
FANUC - 0T系统,时常报准备不足。今天不能开机,检查了伺服驱动块和电机间的连线,没有问题。急停按钮也没有问题,弄不明白了。请教各位。
送电开机后,显示器只是在机器的原始画面,没有进入控制面板画面;同时任何按钮都没有反应。但是拆掉一条电机的编码控制电缆,可以进入显示面板的正常画面。可以查看参数和监控。有些奇怪。是电缆有问题?拆下来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啊。

楼主:
是沈阳一机的机床,型号是S1-363,比较老的了。查了梯形图,X22.5没有闭合,但是图纸上没有这个输入点,图表中标记的是TTDH,请教各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人理睬?!

网友A:
有人理,不熟啊!

楼主:
故障排除。
是刀架电机过热信号线断开所致,以前常有报警是因为接触不好,现在彻底断开了。图纸上没有X22.5这个触点,但是梯形图上有,所以查找这个费时不少。

网友B(2008-11-06):
模组有问题

网友C:
查急停线路上的所有接点

网友D:
按理说应该说明书应该有写X22。5代表的是什么东西的。

网友E(2008-12-06):
谢谢楼主,故障排除反馈的信息

网友F:
回复1楼准备不足问题?1)伺服问题  2)继电器短路  3)线路接地

网友G: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知怎么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