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3):
变相求助不厚道.呵呵,不好意思.急用,别骂我.
有朋友开网吧,用电负荷20KW左右吧,三相,单相电器都有.当然用的是公用变压器,三相四线,(还有自己在网吧内搞了一根地线接在大楼柱子的钢筋上的),街上的零线被小偷偷好几次了(相线没偷过),造成网吧220V的电器用电变380V(根据当时的用电情况应该是250以上----380以下吧?不清楚),烧过几次机子.还好发现及时拉下总电闸没造成太大的损失.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偷还要光顾,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后来朋友叫曾经做电工的我帮忙在网吧总电箱搞个缺零保护,要求当零线断路的时候三根相线马上也断电.网吧生意不是很好,最好是安全加经济实惠的.
   本人没做电工很多年了加上水平有限啊,汗死!请各位老师帮想想.最好能给出线路原理图.谢谢啦

网友A:
装三只单相漏电开关,三相火线分别与零线通过每只漏电开关,然后分别在每只漏电开关的上面一极和下面的另一极装个大于220V就动作的压敏电阻.不过现在有些漏电开关已经装有这个电阻了,所以只要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B:
在电源侧装一线圈电压为220的接触器,由接触器来控制三相电源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回复.

二楼的意思是把压敏的一脚接漏电开关的输入端,另一脚接同一线的输出端?这样使用那其它的三相用电电器是不是有缺相等安全隐患?还有,网吧是在菅业中的,总电箱主线这样大改动不方便.有没有好点的方法?比如只在主回路加装一个接触器再用二次回路控制.

另三楼的方法肯定不行.因为零线断路后,相线还带电,接触器线圈一端用原来的相线,另一端用上了负荷回流的相线,电压比原来正常时还要高,接触器不会马上跳开只会等烧掉线圈后才跳开,这时候网吧的电脑不知道坏掉多少台了.

楼主:
师父们都没来吗?急~~

网友C:
2楼说的装接触器不就行吗?用接触器控制3相,偷走零线接触器线圈跳起断电!这不就很好吗?成本还低!

网友D:
用三只220V接触器,主回路串起来,3个线圈各自接一相,剪断零线,假如三相平衡的话,3只线圈电压为190V,不会烧东西,假如三相不平衡的话,3只线圈就有高有底,低于额定电压10%的线圈就会跳开,可做缺相保护,也可缺零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装接触器不就行吗?用接触器控制3相,偷走零线接触器线圈跳起断电!这不就很好吗?成本还低!
不是2楼说的,是3楼.
说过3楼的方法不行,6楼还坚持,呵.你们的意思是这样吧?如图
(此处只画出单相用电部份).
图中所示,根据实际情况,网吧用电负荷三相是不平衡的,零线断开以后,你说接触器线圈两端电压是多少?会是零吗?负荷回路呢?!有时候(三相比较平衡时)可能是几十伏,接触器会跳开.但更多时候是电压接近或大于220伏.接触器仍然保持吸合,直到线圈烧毁.

网友E:
用压敏电阻就可以了,输入侧用漏电开关或保险均可!!简单、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压敏电阻就可以了,输入侧用漏电开关或保险均可!!简单、安全可靠!!!
对于使用压敏电阻,心得是:单相用电直接输入380,其能起保护的可信度确实很高,但对如缺零间节形成的超压,其能起到保护的几率不到三成.很多时候超压程度足以烧毁220用电器而不一定达到令压敏电阻动作.用灵敏度高点的吧,又容易误动作.
此乃电工菜鸟经验之谈,呵呵.因为以前做空调维修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同一用户,因外线缺零单位里一天内五台空调出了故障.经检查,有四台烧毁了变压器,只有一台压敏电阻动作烧掉了保险管.所以我从那以后,对压敏电阻不再感冒,非要用它时我都要经深思熟虑.

网友F:
提个粗方案,在O线穿个互感器不知可行?

网友G:
用两个接触器就搞定,零线也串一个接触器。

网友H:
用一个接触器和一个继电器就OK了几十块钱就搞定了费那么大的工干什么
一个220的接触器过继电器线圈回到接触器三个主头接ABC那么一来过电流了也跳了电压不够也跳了既省钱有不占地

网友I:
盗贼窃线一定是在线侧,离网吧较远处,就象图上标的断电处一样.
如果零线断,接触器线圈一定会承受380v电压,那就给线圈串一个保险不齐啦,保险烧线圈无电,断开电路.

网友J:
最直接的办法是把网吧的220伏电器的不同相线改为同一相线,表葙上改几个线什么都不用完事。总功率才20KW。

网友K:
我有个建议可否行不?就是零线的一侧接接触器的线圈,接触器线圈的另一侧接地线!在正常运行或三相较平衡的时候接触器不动作的!如果零线断开,在有负载的情况下零线必然有电压!这样使接触器动作(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根据实际选择)!在接触器主触点上接个警报器(但前提有漏电保护器的话可能会误动作!

网友L:
我来说两句
用一个线圈是220V电压三相交流接触器就行拉。小偷不是不偷相线吗?你只需把三根相线
经过接触器之后线圈电压随意取一相,然后到零线不就行了。只要没零线线圈要失电的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网友L:
安7楼的意思再加一点
再用6个110V的小继电器两一组分别串连接到零线上。另外三个头分别接上三根火线,然后所有继电器常闭触点依次串连把它再串连到主接触器上。主接触器一定要是自锁当零线断后电压不平衡只要有一个继电器触点轻微动作主电源必然断掉。前提是继电器灵敏度问题。不知两个110V的继电器电压低于180V或更低一点会动作。不够灵敏的话把拉继电器触点的弹簧搞紧一些让它低于190V就动作

网友M:
以前我们住的社区因为大风把零线刮断,使小区内一千户业主的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烧毁,损失达万圆,后来电力局在搂头离建筑物1.5米处埋了一块100平方毫米,厚度4毫米的钢板上面盖上一层木炭,深0.6米,钢板上旱一根扁铁引出地面,焊接牢固,引出地面0.3米,加水添埋引出端与零线拧紧,这叫重复接地,八年了零线断了几回,可是居民加电安然无忧,我想这个办法比加装电器控制设备简单实用可靠,虽然稍微麻烦一点,事半功倍.可以考虑.

网友N:
直接用你自己设的那根接地线,先测一下接地电阻,如果你接得好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O:
同意17楼观点,在零线和地线之间接一低电压继电器(36-110),其触点控制主接触器.

网友P:
我看了一下  觉的 你应该把零线分开     比如照明一个   插座一个  不要共用零线

网友Q:
三相四线制的TN-C系统,可以在用户端进行重复接地使系统改为三相五线制的TN-S系统.然后再接入用户的总开关,
  你的做法是不对的,直接从房屋的钢结构上取地线是不安全的,因为它和你的用电系统的保护接地之间的电抗太大了,所以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R:
如果进室内零线重复接地后<接地电阻达到要求>三楼的方法大概是可行的.

网友S:
可将380V用电器直接接在380v上,其余负荷用一只380V/220v的变压器供电,当然要计算负荷来确定变压器容量。

网友T:
引进二根零线(带外包绝缘层)一粗一细绞合在一起,粗零线用作工作零线,细零线只接220V接触器线圈,零线被剪后接触器线圆断电释放,全部停电。

网友U:
我认为这个方法最可靠!自己打一个地线

网友V(2008-06-23):
2楼说的装接触器不就行吗?用接触器控制3相,偷走零线接触器线圈跳起断电!这不就很好吗?成本还低!
还有自己在网吧内搞了一根地线接在大楼柱子的钢筋上的。(在接地线中间剪断串接一个220 V-5V的变压器。变压器的5V端接一个继电器。继电器的常闭触电连接接触器的线圈上。)当零线电压高时变压器得电。继电器吸合。常闭触点断开。接触器断开

网友W:
首先申明本人不是高手,只是个人的一点实际经验,买一个最普通的交流接触器,本身带自锁功能,ABC三相接接触器的三组常开,取一相外加零线接自锁线圈,要是再想安全一点就再带一个保险管,就全搞定了,因为我自己做过这样的事,只是零线一断就全线了

网友X(2013-10-15):
这还不容易,用个220V的交流接触器,主触头接三相主电源,线圈220V一端接主电源其中的一根,另一端接零线,一旦零断了交流接触器失电断开,不过这样在断了零线这边有电,不安全,为了安全请用220V隔离变压器。

网友Y:
如果在继电器二次回路的思路上,要想稳定和精确,不太容易。要知道,零线断开后谁节约谁倒霉,光靠继电器就能完成过压,欠压保护?

网友Z:
最好把电源线都装在管子里固定好!

网友AA:
空开下装压敏电阻,省钱的办法。

网友AB:
自己做地线

网友AC:
可以用漏电保护器你把四根线穿过漏环里,漏电保护器输出接一下接触器,接触器接A B C 。不正常用就会跳。

网友AD:
太精彩了  各有千秋。 学习了。

网友AE:
过压保护 前些时候 坛子里不是有一位长做广告吗?淘宝搜一下 就解决了

网友AF:
回复 网友AE:
益民电器不是在做广告吗?

网友Y:
漏电保护器四根线穿过漏环,零线断后等于三根线穿过漏环,基尔霍夫第一定律流入多少,流出多少,在用电设备绝缘未击穿的情况下,漏环这个节点电力总和为0,如何动作?

网友AG:
其实很好解决,进线处加一个接触器,接触器线圈过一个12伏的交流继电器的常闭,继电器的线圈一端接零线,另外一端接地线,当然地线最好是在你就地接地,当零线被盗时,由于中性点偏移,零线会与地线有电压,根据负载的不平衡度电压从0-220V不等,但是要想电器不超压,所以选用12伏继电器,而且在继电器的线圈端加一个与之匹配的保险管,零线被盗也只会损失一个保险管而已

网友AH: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装接触器不就行吗?用接触器控制3相,偷走零线接触器线圈跳起断电!这不就很好吗?成本还低!
我觉得这种方法非常可行!

网友AG:
回复 网友AH:
直接加接触器的话,总零线被盗,接触器不一定会断开的!

网友AI:
三相电源用3个接触器,或者继电器的都不靠谱,吸合的继电器(接触器)断开电压要小于60%额定电压(各种杂牌实验得出的结果)。
像这种情况下一般在负载处的零线接一个ac12v的小型继电器对大地(继电器阻抗要大,不然会引起漏电保护器动作)。偏负荷或者断零线,就切断主电源。

网友AG:
回复 网友AI:
在电源端接接触器,出线端再用漏电开关就无所谓了

网友AG:
回复 网友AI:
而且一般情况下,零线直接对地才会引起漏电开关跳闸的!经过了负载是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