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用plc进行计数,完成药丸的装瓶。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分8路进行计数,每一路都有一个光电传感器。这8路汇聚到一个漏斗里,最后流进药瓶,要求药瓶的药粒数一定,比如50粒。怎么用plc进行计数使得这8路的计数总值一定啊。或者用哪个功能指令?

网友A:
比较麻烦哦,通常会计数不准。

网友B:
这样行不行?
 将8个支路进行记数,然后在相加,再与50比较。=50时复位。

网友A:
你说的只是理论上,主要还是要结合硬件,再去考虑如何控制。
至于8个支路的计数可采用3楼所说的,8个支路分配8个数据寄存器,分别计数,最后相加,再比较。
在什么位置相加,什么时候比较很有学问,结合硬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