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请问高手们,波特率选错对通讯口有什么影响,会不会烧了通讯口,对PPI电缆线呢?急需答案,谢谢

网友A:
波特率選錯對端口不會有任何影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對于某些仿制電纜來說,由于不支持高速的通訊(如187.5K),錯誤的設置波特率會導致通訊失敗。

對于原裝的西門子PPI電纜來說,由于其支持9600~187.5K的通訊速率,因此不會有任何影響,影響的只是通訊的時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