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有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Z4-132-2 15KW的直流调速系统,运行了几年,昨日突然出现过流故障。

试车时看诊断菜单,电流给定及电流反馈都未超过10%;用钳形表量了一下三相进线的电流,电流也很小。

再检查电机及机械部分,均正常;

试车时量励磁电压,发现无励磁电压。

拆开装置,检查发现励磁的进线保险(10A)烧了,更换成了8A的。

恢复装置,再次试车,同时量励磁电压,只那么一瞬间,有170VDC然后立即消失,报“PHASE LOCK 故障”;又试了两次车,还是报 “PHASE LOCK“ 故障。

再次折开装置,发现保险又烧断。

请问各位大侠,其可能原因?谢谢!

网友A:
磁场模块你确定是好的吗?你的磁场是电流控制还是电压控制?

楼主:
电压控制。磁场模块是好的。

网友B:
电机的绝缘检查一下,如果绝缘降低,要注意,否则会扩大故障。绝缘老化说明电机的散热不是很好,或者说过载运行的时候太多了。

网友A:
既然模块你确定是好的,那就是模块以下部分有问题了,应该重点检查。建议你将磁场控制方式,改为电流控制。你也可以用假负载,来确定电机磁场的好坏。具体方法:改变磁场电流或电压的大小,用一灯泡试验590磁场输出是否正常。如正常即代表模块输出以外有故障!

网友C(2010-10-15):
我的也是10A的保险丝烧了,也是报过流,但换另一台一样的590调速器就没问题,不是外部问题,是调速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