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请教各位达人,使用安川F7  75KW 变频器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器如何选择? 谢谢指点.

网友A:
这样用两台CDBR-4045并联,至于电阻的功率那要看你的工艺了。QQ478765797

网友B:
根据您的实际使用工况,考虑选用国产的制动单元和匹配的制动电阻代替,经济实惠.
QQ 40252670

网友C(2008-10-15):
楼上是做国产推销的,鉴定完毕!

我是专做安川的,好多年了,有需要联系860030042

网友D:
看你应用的场合和工艺要求了 首先根据说明书推荐的电阻值来确定范围,再根据制动时间来决定最终电阻的大小了

网友E(2008-11-27):
4045B 两个并联  电阻 9600W 13.6R

网友F:
我也想弄清楚,可都没有说得很明白…

网友G(2010-08-26):
制动单元,电阻选型

75KW变频器,看你变频器用在什么机器设备上了,先确定重载还是轻载
重载 制动单元配 SKS-HN-1G  电阻 30KW/7R

轻载 制动单元用 SKS-HN-4L  电阻 15KW/7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