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请教各位大侠,pro-face(GP2501S)反应时间变迟钝,触摸过后会有两秒左右的时间才会有反应,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没有连接PLC ?

网友B:
跟PLC通讯正常吗?

楼主:
我有连接FX2N的PLC,也可以正常的控制,就是触摸上去的反应迟钝.

网友B:
环境报告一下。周围干扰?

楼主:
使用现场为10000级恒温恒湿的空调区域,温度21~23℃,相对湿度40~70%

网友C:
如果传输电缆的长度不大于10M的话,可能就是GP有问题了;

楼主:
通讯电缆只有3M

网友D:
这应该和你组态画面的技巧有关系

多调用 少重复  能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