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驱动单轴精确定位(一条丝杆)用伺服好还是步进好?
用于先钻孔后攻牙的五金机器。

对了,还有攻牙(铜件)用什么样的马达好呢?(转距不用很大)直接用正反转的杀车马达可以吗?

网友A:
定位用伺服好
但伺服成本也比步进高

网友B:
用一个简单的控制器和步进电机就可以了,成本不会太大。可以和我联系,做过类似的系统。
13480957518

网友C:
看你要多少的精度了

网友D:
步进应该可以了

网友E:
建议用伺服,因为你现在要做的工作随时会有大的外力,如果用步进会有问题,如果用伺服就不怕(三倍过载能力),特别是攻牙要求精度高,所以最好不要用步进,如果用,那选择力用大的多的才安全

网友F:
当然伺服啦

网友G:
没用过,步进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