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如题,发现富士的触摸屏和HAKKO的外观似乎差不多,而且他们的软件是通用的吧,还听说他们现在是一起生产的,富士的是HAKKO做的.不知道他们在硬件方面还有什么差异吗?有使用过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在V-SFT5.1前的版本是不通用的,而在5.1開始可以通用。

原來的富士的POD是由Hakko代工的,但是自從2008年1月開始,富士電機向Hakko注資,從而完成對Hakko的POD部門的兼并,因此以后都將是推廣富士的POD。

在硬件方面,兩者沒有很大的差異。

V-SFT5.1開始的版本可以針對Hakko的V6,V7,富士電機的UG20,UG30,UG40系列的POD進行編輯,且可以相互轉換,對于富士的V8系列也可以進行編程。

楼主:
这么说的话,如果我之前用富士的屏应该用HAKKO的没有问题,就算软件不完全通用,基本的组态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而且想HAKKO的应该比富士便宜些吧,那就是省了一些成本了.

网友A:
我看您恐怕不能明白,從2008年1月開始,Hakko屏就將隨著其名聲一般,沒有了。以后都稱為富士屏,也就是說,富士公司將Hakko公司兼并了。

因此您不管使用Hakko,還是富士的屏,都是富士電機生產的。

楼主:
哦,楼上的正解.兼并了也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