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如此算法

楼主(2008-05-14):
求22KW的电动机电流: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这样算22×2÷1.732≈25.4A,本人不理解,请教各位

网友A:
狗屁,如果是这样欧姆定律应该改了!呵呵

楼主:
谢谢二楼兄弟指点

网友B:
这是一种估算法,只能大约确定电流值。三相电机的电流基本上都在每千瓦二安左右,不应再除一个数。

网友C:
我也同意三相电机的电流基本上都在每千瓦二安左右,铬牌上是这样的.通常指的是相电流吧

网友D:
上面的是线电流吧?

网友D:
三角形接法的线电流

网友E:
公式不错啊,星三角转换电路用的,也就是6根线中随便一根的电流(估计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