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请教版主:
我用的编程软件是POD中文V4.0 ,为什么我在上载UG221屏的程序时总是失败呢?

楼主:
这是我的通讯设置!

网友A:
可能是您经常破密POD破多了,POD不高兴了的关系。

Step1:新建一个与您欲上载的POD同型号的项目
Step2:文件-〉转送,出现如下对话框。
选择图示中的PC《-就可以上载。

网友B:
看下你的电脑的通迅波特率是否与人机传送波特率是否一致!

楼主:
版主真是会开玩笑!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我的设置是没有问题,但上载程序时要等上好长一段时间,这就让我误认为不能通讯。谢谢!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