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对于安川PLC
一般我们通常见的GP都是连接到R215if的memobus接口或者是217if的cn1 pp口
但是现在我们有一部分较老的设备需要加装GP故障显示,问题是老设备并没有使用
R215IF和217IF,唯一可连接的只有316h的pp口,把程序倒进去gp和PLC后发现gp不能
使用,里面的地址设置应该是和memobus的设置不一样的,
有那位做过同样的项目请指教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