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以前用的FX1S  那时驱动步进电机时采用的是DRVI(DRVA) K100 K100 Y0 Y2
  或者  DRVI K100 K100 Y1 Y3。   现在使用FX2N DRVI好象不能使用。希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该怎么驱动步进电机正反转?  谢谢。

网友A:
FX2N 没有定位指令
只能用脉冲指令

楼主:
恩, 那我用的是艾克斯的电机。  你看我这样的程序对不?
     我的方向信号CW接的是 Y1
 -------l-----------------------plsy k100 k100 y0.
        l
        l-----------------------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