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5):
各位大侠!请帮帮我吧!  我是毕业班学生,现在做毕业设计。上位机是组态王6.5,下位机是欧姆龙的PLC,现在在要进行计算机与两个PLC的通讯,使用的是多串口卡,请问要如何做?组态网这边如何设置?是否和单个通讯设置一样?

网友A:
1通过PLC编程软件设置好PLC 的地址和端口号 例如第一台是0端口是COM1,第二台是1 端口是COM1然后编好程序。
2设置组态软件的通讯连接 通讯协议是Host Link   波特率9600 数据位7 校验位 偶  停止位 2 并对应其PLC的地址即可
详细去我 http://haozjf.blog.163.com/blog/static/35590709200842955539339/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