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5):
各位大侠!请帮帮我吧!  我是毕业班学生,现在做毕业设计。上位机是组态王6.5,下位机是欧姆龙的PLC,现在在要进行计算机与两个PLC的通讯,使用的是多串口卡,请问要如何做?组态网这边如何设置?是否和单个通讯设置一样?

网友A:
那就是每一个PLC都可以进入不同的一个串口了,那就不用模块了,直接设置组态王的内部数据就行了,在选取Host link通信后,选定COM口来分别那一台PLC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