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置模块

楼主(2008-05-15):
各位高人给推荐几款中档次的PLC及位置模块  :) 功能一般就可以,点位控制不需要插补

网友A:
三菱的FX系列中FX1S、FX1N本身就可以控制两轴(MT)
FX3U的可以控制3轴(MT)
FX1N/FX3U可以加定位模块FX2N-1PG/FX2N-10GM/FX2N-20GM
FX2N-10GM/FX2N-20GM分别可以控制1轴、2轴,两轴的可以插补
这两种也可以单独使用

Q系列中的QD70P4/QD70P8可以控制4轴、8轴,没有插补功能
QD75模块有插补功能

网友B:
现在新型点的PLC晶体管输出的一般都可以带脉冲输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