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5):
用梯形图编程(各种逻辑关系)产生得脉冲可以输入到伺服驱动器从而控制伺服电机吗?

网友A:
脉冲能控制伺服
但是插补不是每个PLC都能的

网友B:
呵呵;
一般的都是单独控制的;
插补功能需专用的模块或带插补的PLC;

楼主:
哦 我在资料上看到有用这种方法控制步进电机的,以为也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呢,(都是脉冲控制的吗)我用的PLC没有插补功能。所以才想用这个法子

网友B:
呵呵;没有插补功能的PLC,你用软件是编不出插补的程序的;

网友A:
用插补要选用有插补功能的PLC

楼主:
不会吧,我看的资料是西门子200系列的PLC,通过软件编程实现的直线和圆弧插补。200系列也没有插补功能啊。刚问了一个哥们,他说要是晶体管输出型的PLC就能实现。现在我有点迷糊了

网友C:
我们公司生产的EasySmc系列步进/伺服电机控制器,可以用plc做主机,通过RS232/RS485通信和控制器联机,应该可以取得较好的性能价格比.

网友D:
要用特定模块才行

网友E(2008-06-14):
用梯形用户程序就可以实行插补的。

网友F:
你可以选则摸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