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5):
MCGS组态软件与FX1N40MR怎样通讯?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A:
MCGS组态软件 相关手册中没有介绍吗
三菱是没有它的介绍的

楼主:
我手里只有一根三菱的编程电缆,是不是还需要其它三菱模块才可以啊

网友A:
编程电缆是编程用的
FX1N PLC有编程口,422的,看下你的说明可不可以通过这个口连接了
如果是用其它的口连接如232或是485,那就要扩展通讯接口了

网友B:
用232BD板就行  需要在MCGS软件设备构件里设置相关参数
可以咨询MCGS的技术热线

楼主:
谢谢,这么多好心人啊

楼主:
请高手再指点一下和mcgs咨询一下,通讯还没成功
参数设定,要求和PLC通讯参数一样,我就这样设置的

楼主:
补图
参数设定,要求和PLC通讯参数一样,我就这样设置的

楼主:
mcgs人说可能要设置PLC的地址,我就一个PLC没组网啊,怎样查看PLC地址呢?是不是默认为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