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0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8-05-16):
最近调试了一个简单的定位程序,就是在PLC上,140,141指令的,结果监视显示错误指示7  参数6错误,什么原因呢,是哪个参数6错误了呢,望高手给予解决,谢谢。

网友A:
显示错误7,是语法检查不合格,是不是定位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B(2011-06-10):
可能是参数命令表格参数出问题了 跟指令141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