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电柜改造

楼主(2008-05-16):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做的配电柜装到现场后,配电柜上的电流表的指示的数值与现场操作柱上的电流表上的指示的数值有很大的差别(二者都是通过同一电流互感器串联在同一个回路里)。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到操作柱的电流回路的线不能更换(甲方不同意更换,设备已经运行),第二是操作柱上的表还不能拆下来进行处理。所以现在摆在面前 的问题是这两个都不动(线径及操作柱上的仪表)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解决这个事。请高手指点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电流表的显示方式(即是否带互感器)?应该把情况介绍清楚了,要不然很难帮助的。呵呵

网友B:
首先应找出两个表指示不一致的原因,再来对症下药么。

楼主:
操作柱是在现场,与配电柜有一定的距离,正是因为距离远了,所以才会产生不一致的指示结果。正常是可以加大电流回路的线径。或是将操作柱上的表的指示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做一个表盘,可是现在设备正在运行,所以这两个方案都不能做。现在想找到一个在现场变动最小情况下解决这个事。

网友B:
按理距离不管多远,串联电路的电流是一样的,指示也应该一样么,问题到底在那里你设有找出来。现在那个指示大?你在指示偏大的表上并联分流电阻,根据表的内阻、实际电流、需要减少的指示电流,大约算出分流电阻值,然后实际校对确定最终电阻值及电阻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