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6):
我轧钢厂有400kw 250kw 180kw 绕线电机各一台.请教高手能否改变频控制,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A:
到我们电气部的群 51400542 问问吧,帮你解决

网友B:
将绕线电机的转子从滑环处短接,定子接变频器输出端。通过变频器的外接控制端子可以实现分段调速或无级调速。但要注意与抱闸的配合,也要注意变频器容量的选择。绕线电机的控制经变频改造后,不但启动、调速性能好,电气控制回路故障率低,而且节能效果好。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这种改造不是很麻烦的。很多人都改过。

网友D:
我曾经对一台绕线式高压电机做过变频改造,将滑环短接,节能效果不错

网友E:
很好的帖子!不过,线绕电机改称调频调速,要注意谐波对电机绝缘的破坏,不要被击穿绝缘。

网友F:
这么大的功率,用变频还要考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