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6):
A     #DeceL
     JC    _001

     L     #Line_VeloRef
     L     #ForSkip
     *R
     L     #Ratio
     *R
     L     #Dia_Roll
     /R
     L     3.141593e+000
     /R
     L     #Max_Speed
     /R
     L     2.000000e+004
     *R
     L     2.000000e+002
     +R
     RND
     T     #Speed_ref

     JU    _002

_001: L     0
     T     #Speed_ref                  //降速时速度给定为0,使传动出现负的力矩限幅
_002: NOP   1

网友A:
这是一个计算公式,不用转.是传动的吧

楼主:
朋友对是传动的,但小弟看不董,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B(2008-06-26):
A     #DeceL
     JC    _001      //如果#Decel为“1”,则跳转到_001,否则继续往下执行程序

     L     #Line_VeloRef
     L     #ForSkip
     *R    //#Line_VeloRef与#ForSkip浮点数相乘,后面类似(相除、相加)
     L     #Ratio
     *R
     L     #Dia_Roll
     /R
     L     3.141593e+000
     /R
     L     #Max_Speed
     /R
     L     2.000000e+004
     *R
     L     2.000000e+002
     +R
     RND   //浮点数转为双字
     T     #Speed_ref   //传送到#Speed_ref

     JU    _002  //无条件跳转到_002

_001: L     0
     T     #Speed_ref                  //降速时速度给定为0,使传动出现负的力矩限幅
_002: NOP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