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7):
两个漏电开关能否并联使用?
有两台制冷机组各有一个漏电开关保护,而冷却水泵和凉水塔各只有一台,是从配电相控制的,没有漏电保护。现想将它接成自动的,就是不管那一台制冷机起动,冷却水泵和凉水塔都要先起去,再起动制冷机组。

楼主:
没有人回我呢.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有理解你的问题,因为你的题目与内容似乎是二码事。

网友B:
呵呵,我跟楼上的感觉一样.建议楼主重新表达一下意思.

网友C:
冷却水泵一般不需要漏电保护,只需保护接地就可以。想实现自动只需要将制冷机的控制的接触器的线圈与冷却水泵的线圈并联就可以,一般不需要先启动水泵后启动制冷机,因为启动时水温较低。

网友D:
一般制冷机主机都有廷时起动装置.你可改一改控制线路,先让冷却泵自动起动或停止,利用水流开关的通断控制主机开和关.如果是有冷冻泵的冷水机组,还要顾及冷冻管路系统的水流开关.

网友E:
漏电开关不能并联使用,会误动作

网友F(2008-07-15):
就我所知制冷机组是不用漏电开关保护的,但启动制冷机组前一定要先开冷却水泵、冷冻水泵。冷却水泵不开会引起高压保护,冷冻水泵不开的话,水流开关会切断制冷机组的控制回路,使冷冻机组无法启动。

网友G:
呵呵,起制冷机前要起冷却水泵和冷温水泵,制冷机和循环泵好像都没有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