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7):
请问我如果想要置位或复位M0.5能否直接使用S M0.5或R M0.5这样的语句,这样的语句对吗,如果不对还请大家纠正。

网友A:
直接用梯形图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greatgt:

1. 如果你想要无条件的置位或复位M0.5, 则需要:

SET
= M0.5  // 置位
CLR
= M0.5  // 复位

2. 如果你想要有条件的置位或复位M0.5, 则需要:

A     DB1.DBX0.0
S     M0.5    // 置位

A     DB1.DBX0.1
R     M0.5    // 复位

楼主:
哦,这样,谢谢楼上兄弟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