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7):
请问如果我想PIW256的地址取数,然后想把这个数复制10个到MW2~MW20的地址中,其中MD24用来存放指针的地址,请各位高手看看我下面的程序有没有问题,如有错误请指出改正的方法,不甚感激
  L 2#10000
  T MD24
  L 10
  T MW100
  L PIW256
  T MW210
B1:L MW210
  T MW[MD24]
  L MD24
  L 2#10000
  +I
  T MD24
  L MW100
  -1
  T MW100
  JN B1

楼主:
急求各位高手的解答,在线等

网友A: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 编写了下面的几句话, 然后采用"PLC Simulator"测试效果挺不错.

     L     P#2.0
     T     MD    24    // 你期望的第一个MW是"MW2". MD24装入指针初试值2!

        L     10
Next: T     MB    50    // 循环计数器是"10次", 即MW2~MW20!

     L     MW   200       // 实际使用, 你要用"PIW256"!
     T     MW [MD 24]

     L     MD    24
     L     P#2.0
     +I
     T     MD    24   // 指针循环递增2.0

     L     MB    50
     LOOP  Next  // 循环计数器递减"1次"!

     A     I     10.0    // 给MW2~MW20赋值之后的其它程序段!
     AN    I     10.1
     =     Q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