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7):
我想问一下电表、互感器、电流表接在一起时,应该如何接线急急急

网友A:
这只是电工入门的基础活,看来你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告诉了你,我怕你搞出问题,这不是打击你,还是找个专业人士吧.毕竟这是特种行业,弄不好会造成损失.

网友B:
告诉了你,你会做吗?电流表接在互感器副边上,电压表接在你想测量电压的地方。

网友C:
二楼说得对啊!东西不可以乱吃,电线呢,也不可以乱接哦!

网友D:
我大概说一下三相电表的接法 没确实弄清楚千万不要去做 可能不尽全对
电表 1、4、7 端子分别接 A、B、C 三个互感器的K1 , 电表3、6、9端子接A、B、C三个互感器的K2,并把K2 全部可靠接地,电表端子2、5、8 分别接入A、B、C 三相,要注意,电表端子1、2、3 是A相互感器一套的,4、5、6是B相互感器一套的,7、8、9是C相互感器一套的,不要接乱了,电表端子10接零
互感器安装方向一致并要注意电流方向,不然电表反转。
要注意互感器铭牌上表明的穿心匝数。
互感器K2 一定要可靠接地。
暂时只想到这么多。

汗~! 我还弄不清楼主的用途, 是计量?还是监视?或是保护?

网友E:
同意五楼的大部分说法,只是电表3、6、9端子分别去接三个电流表的一端;电流表另一端回到互感器即可。

网友F:
人家5楼说的是电表的接法,很正确!可能是没看清楼主的发言

网友D:
是我没看清哈 不好意思 乱发言了

网友G:
电度表接线盒前盖内部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