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8):
采用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时,如何调换电机的转向,是在变频器的电源侧,还是在变频器的输出侧,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一样?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在变频器的输出侧,不过还有简单的办法。1改变转向设定2调整fdw和rev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时,如何调换电机的转向,是在变频器的电源侧,还是在变频器的输出侧,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一样?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请各位指教.
看来不太了解变频器吧,变频器有一个开关量输入信号的接口,将其置“1”/“0”并设置参数对应,即可实现电机的旋转方向改变。不用在强电上做转换

网友C:
很多变频器可以直接在参数中调节!
如INVT 的可以在P4.00运行方向选择里选择:1:相反方向运行!
有的可以直接在面板上调节~

网友D:
三种方法:
1,再变频器输出端或电机接线端那里换相位
2.把变频器的正反转接线STF STR的接线掉换下(如果是用外部接线来控制的)
3.如果是面板控制方式 那就改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变频器的输出侧,不过还有简单的办法。1改变转向设定2调整fdw和rev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