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8):
这是我做的一个温度计,但老师还要我加PC机通信,就是采集一些温度,再把数据送PC机,我不太会,请那位高手帮我加加.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
//     DS18B20温度计C程序       //
/***************************************/
//使用89C51单片机,用共阴LED数码管
//P0口输出段码,P2口扫描(P2.4~p2.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nop;延时函数用
#define Disdata P0       //段码输出口
#define discan P2        //扫描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0;           //温度输入口
sbit DIN=P0^7;          //LED小数点控制
uint  h;
//
//**************温度小数部分用查表法********************//

//uchar code scan_con[4]={0xef,0xdf,0xbf,0x7f};  //列扫描控制字
uchar code scan_con[4]={0xef,0xdf,0xbf,0x7f};  //列扫描控制字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x0};           //读出温度暂放

uchar data dis_buffer[4]={0};

uchar code  table[2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_ms(uchar d);
void  display1(void);
void  disp( uchar numh,uchar numl);

void ow_reset(void);

/*************11微妙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for(;t>0;t--);
}
//
/**********显示扫描函数*********/
void  display1(void)
 {
     uchar  i,sel;
    // sel=0xFE;
     for(i=0;i<=2;i++)
       {

            P0=table[dis_buffer[i]];
             if(i==1) { DIN=1;}
            //P1=sel&0xff;
            P2=scan_con[i]&0xff;
           del_ms(20);

         //sel=sel<<1;
       }
  }
//
/***********DS18B20复位函数*********/
void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
      DQ=0;
      delay(50);                     //550us
      DQ=1;
      delay(6);                     //66us
      presence=DQ;                  //presence=0继续下一步
     }
   delay(45);                      //延时500us
   presence=~DQ;
 }
 DQ=1;
 }
 //
 /***********DS18B20写命令函数**************/
 //向1-WIRE   总线上写1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 (i=8;i>0;i--)
 {
 DQ=1;_nop_();_nop_();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5us
 DQ=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us
 val=val/2;                                       //右移1位
 }
 DQ=1;
 delay(1);
}
//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读取1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 (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
 _nop_();_nop_();_nop_();_nop_();             //4us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4us
 if(DQ) value|=0x80;
 delay(6);                                   //66us
}
DQ=1;
return(value);
}
//
/***********读出温度函数*********/
//
read_temp()
{
ow_reset();                                 //总线复位
write_byte(0xCC);                           //发Skip ROM命令
write_byte(0xBE);                           //发读命令
temp_data[0]=read_byte();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read_byte();                   //温度高8位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

/***********主函数**********/
 main()
 {

 Disdata=0x00;                             //出始化断口
 discan=0x00;

 ow_reset();                                //开机先转换一次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while(1)
   {
   read_temp();                          //读出DS18B20温度数据

  for(h=0;h<1000;h++)
     disp(temp_data[1],temp_data[0]);

   //disp();
      // display1();
   }
 }
 //
 //*****************结束***********************//

void  del_ms(uchar d)
 {     uchar   ii;
       while(d)
         {
           for(ii=0;ii<=1;ii++);
           d--;
         }
  }
//**********************************************
void   disp(uchar numh, uchar numl)
 {
    uchar  i=0;
    uint num;

     num=(int)((numh*256+numl)*5/8);//温度处理
   //num=4321;
   while(num>0)
      {
        dis_buffer[i]=num%10;
        num=num/10;
         i++;
     }
       display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