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8):
谁有办法让三菱FX1S的PLC中的寄存器各BIN位取反?当然不能采用一个一个继电器的方式去弄,要用简单的方法!!!急!!!
欢迎点击资料下载http://www.xintaiming.com  (直接进入,点击“资料下载”即可):

网友A:
相当的简单,由于FX1S没有按位取反输出CML指令,因此只能用WXOR异或指令

与数据HFFFF作异或,那么就相当于CML取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