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8):
ld x10
out c235 k10

我刚开始学PLC,程序就这一行,gx developer+simulator仿真,x10置为ON后,再置x0交替ON,为什么C235的当前值还是为0?  FX2N系列

网友A:
是仿真软件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B:
这个要用PLC来试;
程序写好后下载到PLC内,在电脑上监控;

楼主:
我知道了

网友C:
有可能你用的是AB相脉冲,这样也是模拟不了的我估计

网友D:
C235占用固定的几个输入继电器做为记数输入,还有与M8235有关,具体的你去查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