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屏和S7-200连接时,数据不能存到plc,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5-19):
大大门 帮帮忙啊。。谢谢!屏上全是### 正常的话 都是数据0

网友A:
屏与PLC没通讯上才会打###,没有通讯又怎么对PLC写数

楼主:
现在是通讯上了 。但是在曲线上输入一个数据怎么其它的数据就会跟着那个数据变化啊。。。。应该是没关联的啊!!

网友B:
回3楼:RS422/485

网友C(2008-09-13):
请问他两个的连接还要设置什么参数,,我的是226带两个插口的,277后面的那个四位码设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