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9):
台湾普传PI-3000P变频器.故障:欠压或超压停机。将其pr84电源输入电压设为290,按说明书算得输入电压为330v~530v,但测得输入电压为391v时超压停机。输入电压PI-3000P设为300时,算得电压为340v~550v,测得输入电压低于340v时欠压停机。工厂电源电压为340v~390v。

楼主:
没有人能帮到我吗?

楼主:
台湾普传PI-3000P变频器.故障:欠压或超压停机。将其pr84电源输入电压设为290,按说明书算得输入电压为330v~530v,但测得输入电压为391v时超压停机。输入电压PI-3000P设为300时,算得电压为340v~550v,测得输入电压低于340v时欠压停机。工厂电源电压为340v~390v。工厂还有同样设备十几台,都能正常使用。变频器电压适应范围变窄,是软件还是硬件原因造成的?各位高手,大虾们帮帮忙!多谢了!

楼主:
已找到原因。这两天气温低,机器能用。加热传感器故障出现,已更换新件。再试几天看看。

楼主:
一切运行正常

网友A:
呵呵,普传的技术支持及时吗?这事情可以直接去打热线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