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9):
PLC通讯模块443-1和OP站的1613卡通讯,接口为RJ45时,通讯模块443-1和OP站的1613卡的通讯地址设置必须选择为IP地址吗?能否通过设置MAC地址通讯。谢谢

网友A:
PLC通讯模块443-1和"OS站"的1613卡通讯,接口为RJ45时,通讯模块443-1和"OS站"的1613卡的通讯地址设置既可以选择为IP地址, 也可以通过设置MAC地址通讯。

楼主:
谢谢楼上!还有一个问题:工业网络为双环网,原有西门子的冗余以太网光纤交换机OSMITP62,现有西门子交换机SCALANCE 204-2,带有2 个光学端口、4 个电气端口,请问它们之间兼容吗,可以安装与同一个工业双环网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