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232电缆

楼主(2008-05-19):
我有一USB转232的电缆,在编程连接时,刚开始在线还可以,但是运行2分钟以后就运行不了了,我想问一下这种电缆有没有时间长了损坏或者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最早我用的是2000的系统,那时就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用的是XP系统.还有能不能推荐一下,哪种USB转232的电缆好一些,因为笔记本没有串口,我们平常都是西门子和AB都在用.

网友A:
呵呵;这2个品牌的PLC最好用自带COM口的电脑;
或买对应的USB接口编程电缆;

网友B(2008-08-20):
你上网搜索一下吧,这种接口很不稳定.这次能用但不能保证下次还能用. 最好买专用的电缆

我之前买过一个 是给客户提供的.还不错,就是忘记牌子了.回头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