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08-05-19):
谁知道怎么看伺服放大器是什么模式?速度\转矩\位置模式?谁能看到放大器就知道他是什么模式的?

网友A:
放大器一般都是可以有几个控制模式的
通过参数设定
还是看参数吧

网友B:
查看参数;

网友C:
什么型号的伺服,找个说明书,那上面有详细的参数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