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9):
我现在对于变频器不是很了解,想请教一下大家!
就是接触器是不是在直流桥上~
缓冲 电阻相当于和接触器并联?
整个变频器控制板,驱动板的电是不是由驱动板上的变压器把380V转变成10V的?
那为什么有时候缓冲电阻坏了`
会显示屏没有显示?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你是不是采用共直流母线的形式了?
接触器在缓冲电阻的支路上,缓冲电阻和接触器主触点串联;一般大多数的变频器弱电信号电源都是由直流母线供电;缓冲电阻容易坏是因为直流母线电压充电时间太长或这点祖宗在充电状态,功率小才烧的,也说明接触器的触点没起作用?显示屏没显示,是因为弱电的供电电源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