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9):
请各位朋友帮帮忙了,看一下,我知道从给料机里出来的粉料落在下面的挡板上,挡板将受到多大的力。用什么传感器来检测。求大家帮忙了,急,谢谢。如果是贵厂能够提供这种传感器就更好了,我想这种粉料下降重力可能非常低。

楼主:
我想计量下料的重量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是有称重传感器吗??

网友B:
要用力传感器,我们就有。zxldzf@sina.com.cn

网友C:
这个应该用称重传感器的,可以做成一个料斗秤.是专门用来测量下料的重量的
我们公司就要专门的产品,你可以去这个网址http://www.chinin.cn/查看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发这个邮箱fuww66@sina.com

网友D:
震动传感器可能能行!测量加速度的。主要是不知道具体数据!请参考www.ifm.cn 型号VE1103。也可以致电021-50278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