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9):
纸机主传动点中,个别传动点(如四烘)经常自行停止,变频器上又无故障记录,断电复位后正常,知道什么原因?纸机为现场总线控制,不知道能不能从PLC程序里找到故障原因??是不是故障直接进了PLC,导致这种状况呢???

网友A:
如果是變頻器異常,那么會有故障記錄,如果是PLC錯誤的發送指令或者由于干擾導致數據傳遞錯誤,那么故障時非常難查的。

网友B:
查一下PLC的程序有没有设定限时,若有可能限时过短,在稍大负荷就会因超时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