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9):
谁能告诉我怎样分辨伺服放大器是什么模式?速度\位置\转矩?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我?请教啊,各位高工?

网友A:
需要调用参数.
或者根据现场一些使用情况可以初步判断.

网友B:
可以根据接线方式,上位机输出和伺服控制器内设定的参数分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