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9):
今天,朋友来了一电话说:一个水泵上电动机是个美国货,额定电压是460V,频率是:60HZ。现在他们打算用一个三相自藕变压器来升压,但是这样得到的电压只有430V。现在最为关键的是:不知道这样去做以后,该电动机的电流应该是上升还是下降。

如果电流下降,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是我个人感觉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的。

我对这些,丝毫没有一点头绪,还望朋友给予指点。

如果能详细点,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也能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A:
电阻不变,电压变低了,电流怎么会上升呢?应该是电流下降了,功率也跟着下降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变,电压变低了,电流怎么会上升呢?应该是电流下降了,功率也跟着下降才对呀!

感觉电动机,不能用这样的纯电阻来分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变,电压变低了,电流怎么会上升呢?应该是电流下降了,功率也跟着下降才对呀!

感觉电动机,不能用这样的纯电阻来分析的
不是用欧姆定律,那应该用什么定律来分析呢?嘿嘿!我的回答,是指在空载情况下的电流。如果在电机功率负荷下运行,电流将增大。原理一样是用欧姆定律得来!不管是纯电阻电路还是感性负载,都会用到欧姆定律。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变,电压变低了,电流怎么会上升呢?应该是电流下降了,功率也跟着下降才对呀!

 感觉电动机,不能用这样的纯电阻来分析的
不是用欧姆定律,那应该用什么定律来分析呢?嘿嘿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电源电压下降,造成电机代负载能力也降低,负荷电流当然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