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0):
未用控制按钮,用10A闸刀代替按钮,现在合闸后能正常运行,将闸刀断开后,接触器不能断开,有点想不明白道理,能有哪位师傅遇见过这样的情况请告知~!

网友A:
有电路图吗?

网友B:
呵呵!没什么想不通的,仔细找找,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C:
接触器辅助触头应该有自锁吧

网友D:
其实很简单,如果不是控制上的问题,那就是接触器本身的故障,有可能是接触器里的电磁铁有油或别的把它粘在一起,搞一下清洁就行了;还有就是由于电流太大,把触头烧坏粘在一起。

网友E:
磁力启动器是有自保点的,将它拆除

网友F:
闸刀只代替了启动按钮
你启动的时候也只是点一下就送开了,和闸刀拉下不是一个道理吗
想清楚了就知道解决的办法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我,问题已经找到了,是接触器弹簧有问题
我用2X10闸刀代替按钮,是去掉了自保线,只有电源线和启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