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判断题

楼主(2008-05-20):
高级电工判断题:

1.8051每个中断源相应地在芯片上都有其中断请求输入引脚     (    )
2.8051单片机对最高优先权的中断响应是无条件的     (    )
3.中断初始化时,对中断控制器的状态设置,只可使用位操作指令,而不能使用字节操作指令     (    )
4.单片机系统扩展时使用的锁存器,是用于锁存高8位地址     (    )
5.如JC,rel发生跳转时,目标地址为当前指令地址加上偏移量rel     (    )
6.对于8051单片机,当CPU对内部程序存储器寻址超过4K时,系统会自动在外部程序存储器中寻址     (    )
7.(-86)原=11010110   (-86)反=10101001   (-86)补=10101010     (    )
8.指令MUL AB执行前(A)=FOH,(B)=05H 执行后(A)=F5H,(B)=00H     (    )
9.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叫汇编程序     (    )
10.汇编语言源程序是单片机可以直接执行的程序     (    )
11.微机可控制系统的抗干扰问题是关系到微机应用的成败大问题     (    )
12.凡是用单片机调试软件PDS在计算机上汇编成功的源程序都是编写正确的源程序,都能正常运行     (    )
13.MCS-51单片机上电复位后,片内数据存储器的内容均为00H     (    )
14.MCS-51单片机PUSH和POP指令只能保护现场,不能保护断点     (    )
15.在接口芯片中,通常都有一个片选端CS的非或CE的非,作用是当CS的非为低电平时该芯片才能进行读写操作     (    )
16.EPROM27128有12根地址线,可寻址空间为16KB     (    )
17当定时器T0计满数变为零后,其溢出标志位TCOX的TE0也变为零     (    )
18.如设置外部中断0中断,应置中断允许寄存器IE的EA位和EX0位为1     (    )
19.当8051单片机的晶振频率为12MHZ时,ALE地址锁存信号端输出频率为2MHZ的方脉冲(    )
20在抗干扰措施中采用的同一点接地,就是保护地线;屏蔽地线;电源地线;数字地线与模拟地线在同一点接地     (    )
21.变频器调速系统,当变频器的电源频率下降时,电动机的转速跟着下降     (    )
22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中,转速反馈电压极性总是与转速给定电压的极性相反     (    )
23.当通过晶闸管的阳极电流小于其维持电流时,则晶闸管变为关断状态     (    )
24.当双闭环调速系统稳定运行时,转速调节器,电流调节器的输入偏差控制电压均为零     (    )
25.调速系统的调速范围是指电动机在理想空载条件下,其能达到的最高转速与最低转速之比     (    )
26.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中,当电流反馈系数确定后,转速调节器的输出限幅饱和值决定了调速系统的最大电流     (    )
27.在电动机转子回路中串入一个转子感应电动势,调整该电动势的大小就可以改变电动机的转速,这种调速方法叫串级调速     (    )
28.双闭环调速系统中速度调节器与电流调节器应现串级连接     (    )
29.由于调速系统采用PD调节器才实现了无静差调速     (    )

30.在脉宽调制逆变器的控制电路频率和幅值可调的正弦波称为调制波,而幅值和频率固定的三角波称为载波     (    )
31.交直交电压型变频器主电路主要是整流器;滤波器及逆变器组成     (    )
32.静差率和调速范围两项技术指标是互相制约的     (    )
33.硬度相同的机械特性其静差率也一定是相同的     (    )
34.闭环调速比开环调速抗干扰能力强     (    )
35.无静差调速系统比有静差调速系统的调速精度高(    )
36.双闭环调速系统中,通常把电流环称为外环,而速度环称为内环     (    )
37.定时器不管什么情况,置位后必须要复位     (    )
38.计数器不管什么情况,置位后必须还要复位     (    )
39.PLS/PLF脉冲输出指令必须成对使用     (    )
40.旧程序全部清零指令是XOP-A-GO     (    )
41工厂供电可靠性要求,是指供电电压及频率符合要求     (    )
42.低压线路首端电压只高于线路额定电压5%,只考虑线路电压损失5%     (    )
43.中性点小电流接地运行方式属于中性点直接接地     (    )
44.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来补偿接地电容电流,最好采用全补偿     (    )
45.中性点与地绝缘系统,产生稳定电弧的单相接地,会使电网的电表,电容形成谐振而过电压     (    )
46.线路电压损失是线路首末端电压相量差     (    )
47变压器油凝固点越低越好     (    )
48.变压器的级别是一次线电压与对应二次线电压相位差     (    )
49.变压器差动保护反映该保护范围内变压器的内;外部故障     (    )
50.五芯柱互感器,二次辅助接开口三角形,所反映的是零序电压     (    )
51.小接地电流系统正常运行时,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辅助绕组的开口三角形处有100V电压(    )
52.电流互感器的一;二次线圈各端是接减极性表示的     (    )
53.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干扰最严重的是三相短路事故     (    )
54.在配电系统短路事故中,两相接地点比例最大     (    )
55.反时限继电保护比定时限继电保护要可靠     (    )
56.反时限与定时限配合时其阶梯时间取0.5秒     (    )
57.变压器差动保护只动作于保护范围的内部事故     (    )
58.速断保护的主要缺点是随系统运行方式变化而变化(    )
59.工厂10KV母线上集中补偿则母线后厂内线路得到无功补偿     (    )
60.电力系统操作过电压是值班人员违反操作规程和操作程序引起的     (    )
61切空载变压器引起过电压是操作过电压     (    )
62.切空载变压器断路器灭弧能力强,不易引起过电压     (    )
63.FZ系列阀型避雷器,通电能力强,适用于保护大中型容易变电所的电气设备     (    )
64.管形避雷器放电时,是电力系统在避雷器处三相短路     (    )
65.采用跌开式熔断器保护的小容量变压器,阀形避雷器应安装在熔断器之前     (    )
66.在逻辑运算中能把所有可能条件组合及结果--对应列出的表格称为真值表     (    )
67带有放大环节的稳压电源其放大环节倍数越大,输出电压越稳定     (    )
68.单稳态电路输出脉冲宽度起取决于充电电容的大小     (    )
69.用偶数个与非门首末相接可组成环形多谐振荡器     (    )
70.凡具有两稳定状态的器件都可构成二进制计数器     (    )
71,使用TTL数字集成电路时,电源电压极性不能反接,其额定值为5V     (    )
72.若一个异或门的两个输入端的电平相同,既同为高电平或同为低电平,则输出为高电平(    )
73.要将变化缓慢的电压信号整形成脉冲信号,应采用施密特触发器     (    )
74.环形计数器实际上是一个自循环的移位寄存器     (    )
75.单相半波可控整流器电路若接电动机负载,需负载侧并接续流二极管才能正常工作     (    )
76.单相半控桥中晶闸管,整流二极管和续流二极管均承受相同的最大正反向电压     (    )
77.单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接电阻性负载或电感性负载,晶闸管均在电源电压过零时关断(    )
78.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若为电阻性负载,当控制角a=600时,输出波形仍能连续     (    )
79.三相半控整流电路对触发脉冲的要求与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相同,一个周期需间隔为1200的三个触发脉冲     (    )
80.程控单结晶体管和单结晶体管因结构及伏安特性都相似故适应于作大电流晶闸管的触发器     (    )
81.三相全控桥和三相半控桥都是由两相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串联组合而成     (    )
82.选用运放时,希望输入偏置电流和输入越大越好     (    )
83.集成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下,要实现信号运算时,两个输入端对地的直流电阻必须相等,才能防止偏置电流带来的运算误差     (    )
84.石英晶体多谐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与电路中RC的数据有关     (    )
85.TTL门电路的输入端与地之间可以并接电阻,但其数值应小于关门电阻     (    )
86.GTO可以用快速熔断器保护     (    )
87.变频器中整流部分,必须采用三相桥式可控晶闸管整流     (    )
88.线路电压偏低,分接头调压时,分接开关应置换到-5%的分接头位置(    )
89.用电设备的额定电压应等于线路额定电压     (    )
90.供电系统中所说的电压偏移,是以设备额定电压的部分值来表示的     (    )
91.低频率运行,相当于负荷供电不足     (    )
92.交流调压中,晶闸管的相位控制法的特点是通过移相触发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它输出的是完整的正弦波     (    )
93.为了合理供电,尽量减少发生高峰和低谷负荷的时间     (    )
94.电力系统中最常见最危险的故障是各种类型的短路故障     (    )
95.并联电抗器的公用是电力系统的电压调整     (    )
96.发电,供电,用电时刻要保持平衡,发电量随着供电量的瞬时增减而增减     (    )
97.负荷率是指自爱规定的时间内有功功率与最大功率之比     (    )
98.35KW的供电系统中,当发生单相接地时,接地点产生稳定电弧或间隙电弧,它与相电压和接地电流大小无关     (    )
99.型号为S7-100/10+0.5/0.4的变压器可以接在11KV的线路上运行     (    )
100.变压器阻抗电压是指当变压器一次侧短路时,以额定频率的电压施加另一侧绕组的端子上并使其流过额定电流时所施加的电压     (    )
101.两台阻抗不同的变压器并联运行会造成阻抗较小的变压器欠载而阻抗大的变压器过载后果     (    )
102.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如果变比不同,对输出电压没有影响而对变压器本身有影响     (    )
103.变压器发生故障后,根据气体继电器中的气体的颜色﹑气味可燃性,可以判断故障类型和原因     (    )
104.配电变压器低压侧熔体的额定电流是二次侧额定电流(1.5-2)倍     (    )
105.有一台配电变压器,高压分接开关分为10.5KV,10KV,9.5KV,低压侧额定电压为0.4KV分接开关在10KV的位置可使低压侧低压得到提高     (    )
106.并联电容器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是补偿容性负载,改善电压质量,降低线路损耗,提高功率因数     (    )
107.送电线路的电压等级越高,送出功率越大,输送距离就越远     (    )
108.定时限过流的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成正比     (    )
109.变压器的瓦斯保护和差动保护的作用和范围是相同的,因为都是变压器内部保护     (    )
110.一般在中心点对地绝缘系统发生一相接地故障十,保护动作,断路器跳闸切除故障     (    )
111.变配电所中所有电气设备的绝缘,均应受到阀型避雷器的保护     (    )
112.工厂供电可靠性要求,是指供电电压及频率符合要求     (    )
113.低压线路首端电压只高于线路额定电压5%,只考虑线路电压损失5%     (    )
114.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来补偿接地电容电流,最好采用全补偿     (    )
115.线路电压损失是指线路首末端电压向量象     (    )
116.变压器的级别是一次线电压与对应二次线电压相位差     (    )
117.在配电系统短路事故中,两相接地点比例最大     (    )
118.变压器铁损近似地与变压器所接的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    )
119.具有同样长度的架空线路与电缆线路前者接地电容电流大于后者     (    )
120.多年的运行经验表明,电缆传输额定电压为380V时最大输电功率为175KW,最远输电距离为0.35KM     (    )
121.变压器负载时绕组中的一次电流I,是两个分量组成,一个是励磁分量I0,用以产生铁芯中的主磁通,一个是负载分量(-I2/K),,用以抵偿副绕组磁势对主磁通的影响     (    )
122.变压器的铁损是不变的,而铜损则随着负载而变化     (    )
123.判断变压器经济运行的依据是负载是否达到额定值     (    )
124.通常变压器过负荷30%的可以运行2个小时     (    )
125.在确定用电设备较少而容量差别相当大的低压分支线和干线的计算负荷时,按需要系数法计算所得的结果是比较准确的     (    )
126.变压器容量的选择,不仅要满足正常运行负荷和需要,还要合理地选择备用容量,对于两台变压器明备用方式,每台变压器容量按70%计算负荷选择     (    )
127.限流熔断器是指在熔件熔化后,短路电流在未达到最大值之前就立即减少到零的熔断器(    )
128.电流互感器工作时,若二次开路会产生很高的危险电势,其主要原因是二次绕组匝数很多     (    )
129.当计算电抗XJX>3时,则按无限大容量系统短路的计算方法计算     (    )
130.如果是电阻性负载,发生短路时就不会出现非周期分量     (    )
131.在短路瞬间,短路点附近运行的大型异步电机相当发电机     (    )
132.前加速自动重合闸是当线路发生故障时,继电保护经一定时限动作,断开故障线路,然后自动重合闸装置动作     (    )
133.进行重合闸,若故障为持续故障,则保护第二次动作时,由于自动装置动作时,已将继电保护中的时间继电器短接     (    )
134.使保护装置得到加速,瞬时切断故障线路     (    )
135.利用移相电容器进行无功功率补偿时,其容量一定要接成三角形     (    )
136.管型避雷器目前只用于线路保护和变电所和进线段保护     (    )
137.当对现场变压器进行介质损失角整切值试验时,电桥的接线方式必须采用反接线     (    )
138.一般小接地电流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保护装置动作,断路器跳闸     (    )
139.电力系统在很小的干扰下能独立恢复它的初始状态的能力,称为静态稳定     (    )
140.静差率是用来表示转播速的相对稳定性的     (    )
141.串级调速的异步电动机必须是绕线型的(    )
142.串级调速的方法是属于调转差率方法     (    )
143.在相同的移相控制角a和电源电压U2的条件下,三相桥式比三相零式可控整流电流输出电压平均值Ua低     (    )
144.直流电动机在能耗制动时,必须切除励磁电流     (    )
145.三相全控桥整流电路中,不论负载电流连续与否,a=900时的输出电压平均值都为零     (    )
146.无源逆变电路逆变出的交流电频率是由两组晶闸管的触发频率来决定的     (    )
147.在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中为补偿电动机的端电压应采取电流正反馈系统     (    )
148.在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中为补偿电动机的端电压应采取电压正反馈系统     (    )
149.星形带中线的三相交流调压电路实际上是三个单相交流调压电路的组成     (    )
150.在整定转速电流双闭环的调速系统时,如果要改变电动机的最大电流,可以调节速度调节器输出限幅值或电流反馈信号的大小     (    )
151、35KV线路安装过流保护是线路的主要保护或后备保护。(    )
152、变压器的汇漏电流试验与直流耐压试验是一样的,可以相互代替。(  )
153、一级电力负荷当发生断电事故时,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
154、通电线圈产生磁场的强弱,只与线圈的匝数和电流的大小有关。(   )
155、同步电动机是靠磁有之间的排斥力来转动的。(   )
156、当放大器输出接入负载R后,其交流输出电阻的大小等于Rc与R并联值。(   )
157、产生吹弧灭力的外力,有电磁力、油力、气流等。(   )
158、两根平行的直导线流入方向相反的电流时,导线相互排斥。(   )
159、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系统网络总阻抗会突然增大。(   )
160、JBC bit ,rel指令的作用是若指定位是1时则相对转移,然后该置0(   )
161、在单相半波可控硅整流电路中,当负载为电感性时,负载电感量越大导通角β越大。(   )
162、在选择高压熔断器时,不必进行稳定度校验。(   )
163、电流互感器在工厂供电系统中的接线方式有4种,其中两项:V形接线方式、完全Y形接线,广泛用于三相三线制。(   )
164、变压器的的差动保护反映保护范围内的变压器内、外故障。(   )
165、CJNE A,#data,yel指令的作用相当于SUBBA,#data指令和JNE yel指令的作用。(  )
166、晶闸管逆变器是把直流电能变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
167、欧姆法可用来代替二项式系数法来计算负荷(   )
168、标么制法是用来计算短路电流的一种方法。(   )
169、只有当稳压管的两端电压大于稳压管的击穿电压时,才有稳压作用。(   )
170、电力变压器正常过负荷系数,在室内安装时,最大不可超过20%。(   )
171、10KV架空线路最大输送功率不超过3000KW。(    )
172、并励直流发电机励磁绕组的连接和电枢的旋转方向,应使励磁电流产生磁场与剩磁一致(    )
173、当放大器输出接入负载RA后,其交流输出电阻的大小等于R与Ra并联。(   )
174、断路器跳闸时间加上保护装置动作时间就是截除故障时间。(    )
175、同步电动机旋转电枢式结结是将三绕组装在转子上,磁极安装在定子上。(    )
176、两根平等的直导线通入方向相反的电流时,异线互相排斥。(    )
177、短路电流以的电动力是校验短路动稳程度的条件。(    )
178、电弧熄灭的条件是去游离大于游离率。(    )
179、逻辑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即正“与”门就是负“或”门,正“或”门就是负“与”门。(    )
180、变压器过负荷保护作用于开关跳闸。(    )
181、工厂高压线路有三种接线方式,其中应首先考虑放射母接线。(     )。
182、改变励磁回路电阻调速,只能使转速低于额定转速。(    )
183、“或”门电路逻辑功能表达式为P=A+B+C(    )
184、按发热条件选择导母截面积后,若电压损耗通不过,应该减小截面积。(   )
185、设PC内容为58H,若要把程序储存器08FEH单元的数据传送到累加器A,则用MOVC。(   )
186、年最大负荷利用小时Tmax是一个假象时间,而不是负荷运行的真实时间。(   )
187、无时限的电流速断保护的保护范围是线路的70%。(    )
188、三相短路故障是干扰电力系统稳定性最严重的短路故障。(    )
189、JBC bit Rel 指令的作用是若指定位为1时则相对转移,然后该置0。(    )
190、速拉灭弧法是靠冷却来加速电弧熄灭。(   )
191、前加速自动重合闸是当线路发生故障时,继电保护经一定时限动作,断开故障线路,然后自动重合闸装置动,进行重合闸,若故障为持续故障,则保护第二次动作时,由于自动装置动作时,已将继电保护中的时间继电器短接,使保护装置得到加速,瞬时切断故障线路。(   )
192、利用移相电容器进行无功功率补偿时,其电容器一定接成三角形。(   )
193、管型避雷器目前只用于线路保护和变电所和进线保护。(   )
194、当对现场变压器进行介质损失角正切值试验时,电桥的接线方式必须采用反接线。(   )
195、一般小接地电流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保护装置动作,断路器跳闸。(   )
196、电力系统在很小的干扰下能独立恢复它的初始状态的能力,称为静态稳定。(    )
197、查询传送方式比中断传送方式占用CPU时间多.(     )
198、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中,当电流反馈系数确定后,转速调节器的输出限幅(饱和)值决定调速系统的最大电流.(    )
199、通电线圈生生磁场的强弱,只与线圈的匝数和电流大小有关.(    )
200、旧程序全部清除指令是NOP-A-GO.(    )
201、误碰保护使断路器跳闸后,自动重合闸不动作.(   )
202、在电动机转子回路中串入一个转子感应电动势,调整该电动势的大小就可以改变电动机的转速,这种调速方法叫串级调速.
203、静差率和调速范围两项技术指标是互相制约的.(   )
204、用电设备的额定电压应等于线路额定电压.(   )
205、速断保护的主要缺点是受系统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较大.(    )
206、当放大器输出接入负载Rfz后,其交流输出电阻的大小等于Rc与Rfc并联值。(   )
207、变频器调速系统,当变频器的电源频率下降时,电动机的转速跟着下降。(   )
208、两根平行的直导线通入方向相反的电流时,导线互相排斥。(   )
209、我国三相交流电网额定电压实际上指的是线路线路压的平均值。(   )
210、变压器上层油温一般不应超过85度,最高不超过95度。(    )
211、切空载变压器断路器灭弧能力强,不易引起过电压。(   )
212、三芯柱互感器,二次辅助接开口三角形,所反映的是零序电压。(   )
213、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系统网络总阻抗会突然增大。(   )
214、8051每个中断源相应地在芯片上都有其中断请求输入脚。(   )
215、在抗干扰措施中采用的同一点接地,就是保护接地线、屏蔽接地线、数字接地线、模拟接地线在同一点接地。(    )
216、无时限的电流速断保护的保护范围是线路的70%。(    )
217、供电系统中所说的电压偏移,是以设备额定电压的部份值来表示。(   )
218、管形避雷器放电时,是电力系统在避雷器处三相短路。(   )
219、涡流产生在与磁通垂直的铁心平面内,所以为了减少涡流,铁心采用涂有绝缘层的薄硅钢片叠装而成.(    )
220、采用跌开式熔断器保护的小容量变压器,阀型避雷器应装在熔断器之前.(   )
221、在逻辑运算中能把所有可能条件组合及其结果一一对应列出的表格称为真值表。(   )
222、凡是用单片机调试软件PDS在计算机上汇编成功的源程序都是编写正确的源程序,都能正确运行。(   )
223、程控单结晶体管和单结晶体管因结构及伏安特性都相似,故适用于作大电流晶闸管的触发器。(   )
224、变压器差动保护只动作于保护范围的内部事故障。(   )
225、在计算机中的乘法运行,实际上是移位与加法作为主要操作。(   )
226、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转速反馈电压极性总是与转速给定电压的极性相反。(  )
227、当通过晶闸管的阳极电流小于其维持电流时,则晶闸管变为阻断状态。( )
228、当双闭环调速系统稳定运行时,转速调节器,电流调节器的输入偏差控制电压均为零。( )
229、脉宽调制逆变器的控制电路频率和幅值可调的正弦波称为调制波,而幅值和频率固定的三角波称为载波。( )
230、定时器不管什么情况,置位后必须要复位。( )
231、若一个异或门的两个输入端的电平相同,即同为高电平或同为低电平,则输出高电平。( )
232、要将变化缓慢的电压信号整形成脉冲信号,应采用施密特触发器。( )
233、环形计数器实际上是一个自循环的移位寄存器。( )
234、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若接电动机负载,需负载侧并接续流二极管才能正常工作。( )
235、变压器油凝固点越低越好。( )
236、变压器的组别是一次线电压对应二次线电压相位差。( )
237、变压器差动保护反映该保护范围内变压器的内、外部故障。( )
238、五芯柱互感器,二次辅助接开口三角形,反映的是零序电压。( )
239、计数器不管什么情况,置位后必须还要复位。( )
240、PLS/PLF脉冲输出指令必须成对使用。( )
241、旧程序全部清除指令是NOP-A-GO-GO。( )
242、变频器调速系统,当变频器的电源频率下降时,电动机的转速跟着下降。( )
243、小接地电流系统正常运行时,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辅助绕组的开口三角形处有100V电压降。( )
244、电流互感器的一、二次线圈各端是按减性表示的。( )
245、8051每个中断源相应地在芯片上都有其中断请求输入引脚。( )
246、交-直-交电压型变频器主电路主要是整流器、滤波器及逆变器组成。( )
227、欧姆法是用来代替二项式系数法来计算负荷。( )
248、在选择高压熔断器时不必进行动稳定度校验。( )
249、电流互感器一二次线圈同名端是按减极性表示的。( )
250、在标幺值短路电流计算中,一般基准容量SD选100MVA。( )
251、电压互感器V/V接法广泛应用于6~10KV高压系统。( )
252、工厂供电的电压等级最好选用35KV。( )
253、工厂高压供电接线方式有三种,首先应选用放射式接线。( )
254、三相短路故障是干扰电力系统稳定性最严重的短路故障。( )
255、8051单片机对最高优先权的中断响应是无条件的。( )

题目 对错 题目 对错 题目 对错 题目 对错 题目 对错 题目 对错
1 X 51 X 101 X 151 √ 201 √ 251 √
2 X 52 √ 102 X 152 X 202 √ 252 X
3 X 53 √ 103 √ 153 X 203 √ 253 X
4 X 54 X 104 √ 154 X 204 √ 254 √
5 X 55 X 105 X 155 X 205 √ 255 √
6 √ 56 X 106 X 156 X 206 X 256
7 √ 57 X 107 √ 157 √ 207 X 257
8 X 58 √ 108 X 158 √ 208 √ 258
9 X 59 X 109 X 159 X 209 √ 259
10 X 60 X 110 X 160 √ 210 √ 260
11 √ 61 √ 111 X 161 √ 211 X 261
12 X 62 X 112 X 162 X 212 √ 262
13 X 63 √ 113 X 163 √ 213 X 263
14 √ 64 √ 114 X 164 X 214 X 264
15 √ 65 X 115 X 165 X 215 X 265
16 X 66 √ 116 √ 166 √ 216 X 266
17 X 67 √ 117 X 167 √ 217 X 267
18 √ 68 √ 118 √ 168 √ 218 √ 268
19 √ 69 X 119 X 169 √ 219 X 269
20 X 70 √ 120 √ 170 √ 220 X 270
21 X 71 √ 121 √ 171 √ 221 √ 271
22 √ 72 X 122 √ 172 √ 222 X 272
23 √ 73 √ 123 X 173 X 223 X 273
24 √ 74 √ 124 X 174 √  224 √ 274
25 X 75 √ 125 X 175 √  225 √ 275
26 √ 76 X 126 X 176 √ 226 √ 276
27 √ 77 X 127 √ 177 √  227 √ 277
28 √ 78 X 128 X 178 √  228 √ 278
29 X 79 √ 129 √ 179 √  229 X 279
30 √ 80 X 130 √ 180 √  230 X 280
31 √ 81 X 131 X 181 X 231 X 281
32 √ 82 X 132 X 182 X 232 √ 282
33 X 83 √ 133 X 183 √ 233 √ 283
34 √ 84 X 134 √ 184 X 234 √ 284
35 √ 85 √ 135 √ 185 X 235 √ 285
36 X 86 √ 136 √ 186 √ 236 √ 286
37 X 87 X 137 X 187 X 237 √ 287
38 √ 88 √ 138 √ 188 √  238 √ 288
39 X 89 √ 139 √ 189 √ 239 √ 289
40 X 90 √ 140 X 190 √ 240 X 290
41 X 91 √ 141 √ 191 √ 241 √ 291
42 X 92 X 142 √ 192 √ 242 X 292
43 X 93 √ 143 X 193 X 243 X 293
44 X 94 √ 144 X 194 X 244 √ 294
45 X 95 X 145 X 195 X 245 X 295
46 X 96 X 146 √ 196 √ 246 X 296
47 √ 97 X 147 √ 197 √  247 X 297
48 √ 98 X 148 X 198 √  248 √ 298
49 √ 99 X 149 √ 199 X 249 √ 299
50 √ 100 X 150 √ 200 X 250 √ 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