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声音文件的插入[求助]

楼主(2008-05-20):
我要把一声音文件插进组态王软件,也知道要通过函数PlaySound2(SoundName, DevideId, Flags);来实现,但我试了好多次,还是没有成功,希望各位高手给予赐教,具体应该怎么做?

网友A:
playsound2("c:\name.wav",1,1) 播放一次
playsound2("c:\name.wav",1,3) 重复播放
playsound2("c:\name.wav",1,0) 停止播放
声音文件放在C:\目录

网友B:
还是不行 啊 我用的组态王6.51的

网友C(2016-03-15):
我也是的,但后来我改成用startapp这个函数可以了,具体原因不知道。
有哪位老师知道调用什么函数可以让声卡直接发声,如嘀嘀声,不调用播放软件。

网友D:
xArrow组态软件   文件路径里的单斜杠,在写代码的时候单斜杠要多加个斜杠
只播放一次 play_sound "c:\\alarm1.wav" 1
重复播放  play_sound "c:\\alarm1.wav" 0
停止播放  stop_s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