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0):
编写程序时,将速度数据写入定位模块的寄存器,请问寄存器是怎么将数据给伺服放大器的?有点想不通,本人刚接触伺服,望各位高工指点

网友A:
如果是定位模組,那么是通過定位模組的輸出來控制伺服放大器的,也就是說,伺服不管,您定位模組發送1個脈沖,我就走1個脈沖的距離,其他什么都不管。

网友B:
貌似和驱动器有关系

网友C:
数据就是,位置和速度就好了.

网友D:
能说详细点不喽,不懂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