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20):
高手指导一下,3个S7-200PLC用1个PT177触摸屏控制该怎么做,请多多指导

网友A:
先3个S7-200组成以太网
再用TP177联其中的一个CPU

网友B:
解决方案1: MPI通讯
如果3个S7-200 CPU模板上的通讯口未被占用, 你可以将这3个S7-200 CPU模板和1个TP177触摸屏联成MPI网络. 3个S7-200 CPU做MPI从站, 1个TP177触摸屏做MPI主站, 来实现对3个S7-200 PLC的监控.
注: 可以打电话与当地的西门子供应商联系, 确认目前的TP177触摸屏是否可以MPI连接3个以上的S7-200 CPU!

解决方案2: Profibus-DP通讯
在每套S7-200 PLC上安装EM277模板, 然后将这3个S7-200和1个TP177触摸屏联成DP网络, 这个TP177触摸屏可以实现对3个S7-200 PLC的监控.
注: 你要花钱买三块EM277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