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0):
各位大狭:
     你们好!
     我新购了一个台达的 DVP EH2 PLC, 原来eview触摸屏不支持 EH2 PLC, 连不上。
   eview触摸屏的说明书中只提到可以与台达的 DVP ES 系列PLC 连接。
     请教怎样才能连上 EH2  系列PLC 啊?

网友A:
直接买个台达的屏不久成了

网友B:
选EH的试试 感觉可以连接的

网友C:
如果真的不支持,只能换屏或找屏的厂家做新的协议;

网友D(2015-01-24):
说明书上的数据错了   反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