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0):
请教fx系列的PLC通常用的通信模块是什么型号的(和单色的触摸屏通信)?
急于购买!

网友A:
FX的本身的编程口是422的就可以和触摸屏连接
比如和三菱的GT1020/GT1030/GT1150连接,这几款都算是单色的

还可以扩展232或是485

网友B:
可以加一个232BD或422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