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5-21):
请问一下,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自动电阻啊?  如何选择自动电阻呢?我的变频器是7.5KW的。

网友A:
在电机要求停车时间很短时用制动.7.5KW的变频可以选电压在800-1000V,电阻值在22--25欧之间就可以.

网友B:
首先,你的变频器带有制动单元,7.5KW一般含有制动单元,所配电阻一般推荐1200W/50--60欧姆,阻值太小会损坏制动单元,或参照变频器说明书选择电阻

网友C:
一般西门子或其他品牌的变频器都 会带刹车电阻的 看说明书选用就是了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当直流母线的电压超过650-700V的时候,需要用到自动电阻来吸收母线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