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1):
J2S伺服出现E6报警怎么办(在线等)

网友A:
急停问题
检查急停接线

网友B:
到三菱的网站上下载MR-J2S伺服的说明书
查查AL.E6啥意思, 查出来,E6是紧急停止,可能是EMG和SG之间的连线断开了
也有可能哪里急停按钮被拍下

网友C:
其实伺服界限很简单的,象这个问题肯定是接线问题,CN1B内部急停没接好,正常情况下会显示AL:-----

网友D(2008-10-15):
我也在着急呢。我的CN1B没问题。

网友A:
接线
接线要形成一个回路,所以还要注意电源要正确

网友D:
我把CN1B的15脚和20脚短接也不行。另外报警时CN1B的ALM还是有输出,想不通。

网友A:
控制电源呢,使用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是怎么接的

网友E:
急停处有松动吗